求PWM如何实现脉宽调试

楼主(2015-12-19):
想了解pwm 调试  看了半天没看懂   主要是通过改变什么来实现  比如有一个变频器  一个电机   如何实现脉宽调制  谢谢  各位大神

网友A:
pwm说白了就是调节占空比与周期,比如说你想让一个灯亮3秒停15秒一直循环

对此情况你就可以用pwm指令  设置周期为18  占空比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