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程序监控有输出,但实际输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5-12-19):
    我手里是S7-200 smart的SR60 cpu模块,我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进去。

    要实现的功能是:I0.0 闭合    Q0.0-Q0.7 不输出

            I0.1 闭合    Q0.0-Q0.7 全输出

            I0.2 闭合    Q0.7-Q0.0 依次点亮,T=1S

            I0.3 闭合    Q0.0-Q0.7 依次点亮,T=1S

    我现在在程序监控一切都正常,但实际只有I0.2闭合时能正常输出,I0.3/I0.1闭合时,全无输出,但程序监控正常,我看了下没有输出线圈多次同时使用的情况,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啊

网友A:
你实在是不懂事呀!

PLC严禁重复输出,你倒好居然直接输出3次甚至更多!

网友A:
如果是重复输出,只有最末尾一个有效,如果你实在要这么做,你去请阎王教教你!

编程手册清清楚楚说不许重复输出,你完全不看手册!

人家编程资料用来干嘛滴???

网友B:
没看见你的程序,不好随便指点。建议再详细审查程序。

网友C:
这种程序你可以做三个子程序。然后在主程序中分别调用。

网友C:
注意她们三个中同时只能有一个被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实在是不懂事呀!PLC严禁重复输出,你倒好居然直接输...

你好,但我有3种条件啊,同时的话只有一种条件是满足的啊,这样也不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实在是不懂事呀!PLC...

只容许一个输出,你可以在前面程序段写相应的控制程序,但只能只有一个输出,要不然编译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