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 组态

楼主(2015-12-19):
呵呵,问下大家,s71500组态时,电源选择,我想用以前300剩下来的,ps307的电源,电源选项里没有,怎么组态电源,谁用过?我还是第一次用1500,谢谢!!

网友A:
非要组态,就只能用1500的,可以不组的嘛,电源模块又没关系。

网友B:
不组态也可以用   直接拿24v开关电源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组态,就只能用1500的,可以不组的嘛,电源模块又...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组态也可以用   直接拿24v开关电源都能用

网友C:
电源模块应该可以不组态吧,我用STEP7都不组态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