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32EH如何采集TTL脉冲

楼主(2015-12-19):
如何接收TTL脉冲啊   怎么接线的   谢谢各位啊

网友A:
EH 的输入端一般接入脉冲为24v的,你的TTL脉冲也就5v  ,想要采集到你得把5v转成24v

下面再说接线

S/S为公共端   如果你的S/S 接0v  那么你的脉冲得是高电平的

                  反之S/S 接24v     脉冲为低电平

 位置X0,X1 。。。 想用哪个高速计数器  具体的查手册

网友B(2016-04-14):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