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单机用通讯,为用户考虑过吗?

楼主(2015-12-19):
单机设备,上位机专用控制器,驱动一台丹佛斯VLT2900变频器,通讯模式。

变频器挂了,木有这么大功率的备用变频器,木有办法用一台小功率的VLT2800来接受通讯信号,想用这台VLT2800的小变频器的输出信号来转接台达的备用变频器,结果很郁闷,模拟输出、继电器输出没法用,上位机会自动连机改写变频器参数。NN个熊,单机你用通讯也就得了,你还去刷变频器的参数你就太过分了。

木有办法,好在数字输出还能设置到“反转”功能,这样算是方向信号有了,速度信号只好用380/6.3V变压器整流滤波出来电压信号来作为速度信号。

总算是让设备运转了起来。

单机搞通讯就是害人,有本事你在上位机把常用品牌型号的变频器做个选项,搞死成一个品牌,害死人。

我设计系统时,即使增加一点成本,单机都不会搞成通讯的,变频器坏了,顺便搞台不影响生产。

网友A:
楼主,你放心。

你有这样的设备厂商,我也有这样的老板。

说不定恰恰遇到刚刚,你会碰到我们公司的设备也是这样的。

楼主不要怪我。老板说了。你容易维修就是容易让人家复制。。。

楼主我也真很服你,这样的方法漏洞都被你发现了。变频器带变频器。

好,好,人才。

设备生产厂的设计,也很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