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驱动安装失败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咋回事

楼主(2015-12-19):
USB转232驱动老是安装失败,各位大神给支支招呗 谢谢啦·!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操作系统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操作系统不兼容。

我安装时 使用兼容模式啊 ch340, ft232,pl2303,cp2102,这几个都试过啦

网友B:
下载驱动时 记得看清与你的系统相符的驱动 再就是不妨把杀毒程序关了试试

网友C:
重新下载一个驱动安装试试

网友D:
关掉所有杀毒程序,裸机安装看看吧

网友E:
一是看看是不是系统不兼容  二是下载个驱动精灵之类的自动安装下

网友F:
端口是否被其他软件占用,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G(2016-01-19):
可以尝试更改下串口,或者联系下购买的厂家解决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