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5-12-19):
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电阻为何要小于2欧姆?

网友A:
我也谢谢楼主拉,顶一个先!!!!!!!!!!!

楼主:
如接地线(即N有60A电流),其上电压60Ax2欧=120v,人体与之并联也承受120v,这样不是很危险

网友B:
100KVA及以下的变压器,不能大于10欧 100KVA以上的变压器,不能大于4欧
因为,当三相电流不平衡时,这个不平衡电流全降落在中性线上,如果不平衡电流过大,在中性线上将产生较大的压差,如果因电阻过大,不能顺利接地,我们触到中性接地线时,将会发生触电危险

楼组可能还不明白,你把概念搞混了!

如接地线(即N有60A电流),其上电压60Ax2欧=120v,人体与之并联也承受120v,这样不是很危险

这想法本身就是错的,零线上的电流分两种一种是单相的,所谓的220V,这时火线电流有多大零线就有多大,但是零线没有电压

另一种是三相电力系统,这时候还涉及到中性点接地的问题,正常情况下是零线没有电流

有时改天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KVA及以下的变压器,不能大于10欧 100KV...

谢谢。不明白工厂供电电压器接地电阻为何要小于4欧姆,我实际测量接地线(N线电流为60A),如果接地电阻100欧姆又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KVA及以下的变压器,不能大于10欧 100KV...

确实迷糊,但不知迷在哪?请帮助 谢谢

网友C:
    系统接地的目的是引进大地为零电位点,正常情况没有电流通过(或系统的电容电流),只有用电设备发生漏电才会有地线电流,电流很微小(与系统比较)。

    N线不会有大压降,因为N线的电阻是毫欧级,即使有120A电流通过,压降也只有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接地的目的是引进大地为零电位点,正常情况没有电流通过(或系统的电容电流),只有用电设备发生漏电才会有地线电流,电流很微小(与系统比较)。    N线不会有大压降,因为N线的电阻是毫欧级,即使有120A电流通过,压降也只有几伏。

N线与接地线是一起做的接地,实测N线60A,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也是N线接地电阻,因在变压器端是一根线),60Ax4欧姆=240V,人与之并联一样危险啊,       如接地电阻10欧姆,又会是怎样的情況,麻烦老师用个数据讲下,谢谢

网友C:
N线电流不是通过地线流到接地体,N线电流是与变压器线圈成回路。60A不会有几伏的电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N线电流不是通过地线流到接地体,N线电流是与变压器线圈成回路。60A不会有几伏的电压降。

网友B:
那天有事没说完,今天给补上

零线上的电流分两种一种是单相的,所谓的220V,这时火线电流有多大零线就有多大,但是零线没有电压,220V的电压全部加在了负载上

但是楼主仿佛掉到一个自己的逻辑陷阱里面,这个想法就是你所谓的问题

N线与接地线是一起做的接地,实测N线60A,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也是N线接地电阻,因在变压器端是一根线),60Ax4欧姆=240V,人与之并联一样危险啊,       如接地电阻10欧姆,又会是怎样的情況,麻烦老师用个数据讲下,谢谢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这时候你要明白正常情况下,注意我说的是正常情况!(三相平衡的情况下)

这时候零线只有电流没有电压,所以这时候他和接地电阻没关系,说白了就是零线有电流也不走接地电阻这,他回到了变压器的中线点上,而不是流入了大地,所以不存在你的算法

还有你测得零线电流是零线上的,而不是中性点接地线上的

你举这个例子其实还不好理解,我给你举一个

单相负载可以有更大的,假如现在零线电流是1000A,那你说1000X4=4000V呢,你感觉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天有事没说完,今天给补上零线上的电流分两种一种是单相...

三相平衡N线没电流(即使不平衡有电流只能流到变压器的中性点),但这60A的电流,如果接地线断线,会有何种后果?

接地电阻如果是2欧姆和10欧姆,用个数据讲下,有何不一样?

网友C:
断开接地电阻,供电照常,因为没有电流通过接地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开接地电阻,供电照常,因为没有电流通过接地体。

既然设接地网也能用,那要接地做什么用途

网友C:
系统接地的目的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接地的目的不知道吗?

为了使三相平衡,其它就不知道了,还请告之

网友D:
我就是来混个积分的,但是我也想学

网友D:
我就是来混个积分的,但是我也想学啊啊啊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系统接地的目的不知道吗?    ...

我可不跟你讨论了,把我累趴下了,找相关资料看看吧。跟三相平衡有啥关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系统接地的目的不知道吗?    ... 内容的回复!我可不跟你讨论了,把我累趴下了,找相关资料看看吧。跟三相平衡有啥关系呀!

别介意,李老师。N线接设备外壳,正常接地小于4欧姆,人接触外壳没事,但N线断线(就是接地电阻无穷大),人有危险

网友C:
还把N线和接地电阻混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把N线和接地电阻混一起。

N线和接地线本身就是在一起的

网友E:
接地电阻越小,电流也就越大,然后假如有漏电流或者不平衡电流,接入地的速度越快,而其他设备或者人挨着它相当于并联,通过的电流就越小,因此就越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接地电阻越小,电流也就越大,然后假如有漏电流或者不平衡...

电流的速度还能因为电阻大小有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地电阻越小,电流也就越大,然后假如有漏电流或者不平衡电流,接入地的速度越快,而其他设备或者人挨着它相当于并联,通过的电流就越小,因此就越安全。

漏电时接地线有没电压,接地电阻大是不是电压也会高,人与外壳并联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接地电阻越小,电流也就越大,然后假如有漏电流或者不平衡... 内容的回复!电流的速度还能因为电阻大小有变化吗?

可能是漏电时,接地电阻的大小对漏电流有影响,这样也不对,接地电阻越小漏电流就会越大,更危险。

网友F:
楼主说的是TN系统,T表示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N表示设备外壳与中性点直接连接。

N线就是咱们日常说的零线,而保护接地线叫做PE线,在变压器中性点这两条线直接连接。然后从中性点引出一条线接入大地,这个电阻就是楼主说的接地电阻吧?

正常工作时,设备外壳不带电,人接触设备外壳是安全的。此时接地电阻只是提供一个零电位,三相不平衡的电流也可以通过这个接地流入大地。

故障时,也就是某一路相线与设备外壳搭接,设备外壳带电了,故障相线+零线+接地电阻+大地短路构成了一个回路,电阻很小;同时,故障相线+设备外壳+人员+接地电阻+大地构成了另外一个回路,电阻较大,这两个回路是并联关系。由于相线上有保护装置,前一个回路会导致保护很快跳闸,从而保护人员。(画一下等效电路图会比较清楚。)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至于为什么是2欧姆或者4欧姆,这个还没有彻底搞清楚,是不是越小越好呢?值得讨论。希望专家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接地电阻越小,电流也就越大,然后假如有漏电流或者不平衡... 内容的回复!电流的速度还能因为电阻大小有变化吗?

李老师,接地电阻是否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是TN系统,T表示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N表示设备外壳与中性点直接连接。N线就是咱们日常说的零线,而保护接地线叫做PE线,在变压器中性点这两条线直接连接。然后从中性点引出一条线接入大地,这个电阻就是楼主说的接地电阻吧?正常工作时,设备外壳不带电,人接触设备外壳是安全的。此时接地电阻只是提供一个零电位,三相不平衡的电流也可以通过这个接地流入大地。故障时,也就是某一路相线与设备外壳搭接,设备外壳带电了,故障相线+零线+接地电阻+大地短路构成了一个回路,电阻很小;同时,故障相线+设备外壳+人员+接地电阻+大地构成了另外一个回路,电阻较大,这两个回路是并联关系。由于相线上有保护装置,前一个回路会导致保护很快跳闸,从而保护人员。(画一下等效电路图会比较清楚。)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至于为什么是2欧姆或者4欧姆,这个还没有彻底搞清楚,是不是越小越好呢?值得讨论。希望专家指点。

李老师讲,不要接地线,系统也能工作,N线电流  流到变压器中点。这样N接到外壳,就没必要浪费人力财力去降低接地电阻的阻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F 楼主说的是TN系统,...

接地电阻的阻值必须在标准要求之下,有的工程甚至投资几十万做接地网工程,做到0.1Ω。为什么?有时间找相关资料看看吧。

不仅仅是安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longge...

这正是不理解的地方, 1;接地线没有电流流过,只是为了安全(其实N接外壳,也能让漏电的设备立即跳闸)。    不明白花了几十万,把接地电阻做到1欧姆一下?         李老师应该看那些书,请讲下,谢谢。

网友F:
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叫做IT系统,那样做是为了在一相故障接地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不愿意停。例如矿井下,本身就潮湿,工作环境差,容易发生一相故障接地,老跳闸影响生产。IT系统故障接地以后,故障电流很小,对接触设备外壳的人也不会造成伤害。但这跟你说的TN系统适用场所不同。

例如计算机机房或精密仪器使用场所对接地的要求就比较高。从保护的角度来说,接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间接接触电击,但实际上,接地还有很多功能:提供共同的零电位、防静电、防雷击等。

请专家指点。

网友G:
压降小啊,因为变压器的中性点是连零线的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