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与VB通信

楼主(2015-12-19):
请各位高人给人解决一下,能不能给个LS K120S 与VB 或串口调试器通讯的梯形图。还有就是这线路如何连接。

网友A:
不需要编写梯形图,直接根据120S的协议就可以通信了,手册上有详细说明

网友B:
VB的还没用过呢,搜搜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