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适配器问题

楼主(2015-12-19):
各位大神: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RSLogix5000打开程序时,网络模块下的网络适配器读不出来,我连接上PLC也是读不出来,我在AB官网上下载了相应的eds文件,谢谢。如图所示:一直显示一个黄色问号,连接上PLC也是这样,相应的网络适配器读不出来,以及网络适配器下带的I\O模块以及变频器都读不出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A:
请检查RSLINX 通讯软件是否异常,能否刷出各个 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RSLINX 通讯软件是否异常,能否刷出各个 I...

有一些能刷出来,一些不能,我现在连接两款PLC分别是contrologix和compactlogix plc 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看当时老外调试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也跟他们要了相应的eds文件并且导入到系统。RSLINX连接是正常,能将电脑与PLC连接在一起

网友B:
驱动没有安装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没有安装好的原因。

我们单位的好几台笔记本电脑连接山都显示这个黄色的问号,如果是驱动问题,请问怎样正确的安装驱动!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驱动没有安装好的原...

RSlinx里面安装EDS文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pde...

当时老外给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有eds文件,我导入进去了,我又在AB官网下载了文件,也导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199...

RSlinx扫出来正常吗?

楼主:
对: jz3154 回复内容:对: 1991滕飞  回复内容:对: jz3... 内容的回复!这是我现在在没有连接PLC状态下的样子,连接上只是没有图中的差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199...

网友D(2016-07-15):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