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没有进行位置确认,怎么处理

楼主(2015-12-19):
机器人出现报警“没有进行位置确认”,用作业原点和第二原点都动不了,求大神告知如何排除故障,尽量详细点,非常感谢啊🙏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将机器人坐标系切换成关节坐标,然后前进到第二原点,左上角有个数据,然后位置确认就好了。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网友B:
学习学习,,,,遇到的问题多了,,,积累的就多了,,,

网友C(2016-03-07):
我们公司遇到几次了,有时候要断电几次才能动作,然后才能确认

网友D:
处理问题多了,积累就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处理问题多了,积累就多了

这情况一般是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忽然断电或者是控制柜电池没电导致本体原点丢失,一般控制柜门打开会有一组数据,哪是原点参数,输入后确认就可以了~不对的地方请多交流~

网友F(2017-06-03):
这情况一般是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忽然断电或者是控制柜电池没电导致本体原点丢失,一般控制柜门打开会有一组数据,哪是原点参数,输入后确认就可以了~不对的地方请多交流

网友G:
安川机器人进入管理模式,选择机器人进入,点原点位置,将里面的数据按控制柜上的数字输入进去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有用 经验学习了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遇到的问题多了,,,积累的就多了,,,

网友J:
感谢感谢 又学到了一点 进步了

网友K(2017-10-07):
进入管理模式,退回原点,如果设置了第二原点,移动到第二原点,进行位置确认

网友L:
们公司遇到几次了,有时候要断电几次才能动作,然后才能确认

网友M(2018-01-12):
我们公司也遇到了……莫名奇妙的感觉,用在码垛上的,突然报这种故障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N:
进入管理模式,选择机器人进入,点原点位置,将里面的数据按控制柜上的数字输入进去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O(2018-02-22):
这个简单啊 确认下位置即可 !

网友P:
没有进行位置确认

网友Q:
想学习 求资料谢谢540549919@qq.com

网友R:
请问解决了吗?

引用 网友P:
没有进行位置确认

网友S(2018-06-14):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