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成为电气调试专家的工程量计算规则

楼主(2015-12-20):
       1、电力变压器系统是指变压器本体、各电压线圈所连着的高压开关及隔离开关、电流互感器、测量仪表和继电保护等一次回路及二次回路的总称。

  电力变压器系统电气调整工作内容包括:
  ①变压器本体特性试验,配合吊芯检查试验,配合干燥试验,绕组电阻测定,变比测定,油的试验和鉴定,冲击及定相试验等。
  ②元件的试验、调整,如油断路器合闸及跳闸线圈的试验等。油断路器动作电流,动作电压,跳闸及合闸速度测定,隔离开关接触电阻测定(110kv以上),电流互感器变比,伏-安特性,抽头电阻测定,仪表、继电器的检查,风冷装置的试验等。
  ③二次回路(包括继电保护及控制回路)的检查、试验和调整,如差动保护,过流保护,低电压保护装置及控制回路的通电检验(严格的应称为一次电流及工作电压检查),但不包括特殊保护及自动装置的试验、调整。
  电力变压器系统调试不包括避雷器、自动投入装置、特殊保护装置和接地装置的调试。
       2、送配电装置系统电气调试包括断路器、隔离开关、电流互感器、电抗器等一次设备及继电保护、测量仪表等二次回路的试验、调整。该调试项目仅考虑了一般的继电保护装置(如保护过负荷的电流保护和保护短路的电流保护),不包括特殊保护及自动装置投入的试验调整。
  ①送配电装置系统调试适用于母线联络、母线分段、断路器回路,如设有母线保护时,母线分段断路器回路,除执行一个系统的送配电装置调试外,还要再执行一个母线调试。
  ②送配电装置系统调试不包括特殊保护及自动装置的调整。所谓特殊保护装置是指电力方向保护,距离保护,高频保护及线路横联差动保护;所谓的自动装置是指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自动重合闸装置。如采用这些保护装置和自动装置时,则应单独列项,数量与送配电装置“系统”数一致。
  ③380v及3~6kv电动机馈电回路设备(如开关柜或配电盘)的调试,已包括在电机检查接线及调试清单项目中。
  ④变压器(包括厂用变压器)向各级电压配电装置的进线设备,不应作为送配电装置系统,其调试工作已包括在变压器系统的调试清单中。
  ⑤厂用高压配电装置的电源进线如引自6kv主配电装置母线(不经厂用变压器时),应单列送配电装置系统调试清单。
        3、特殊保护装置调试:
  ①发电机转子接地保护,按全厂发电机共用一套考虑。
  ②距离保护,一般用于长距离送电线路,其系统数的确定,按采用该项保护的送电线路断路器抬数计算。
  ③高频保护,一般用于长距离送电线路,其回路数的确定,按采用该保护的送电线路断路器台数计算。
  ④电动机及10kv以下线路零序保护,用于接地电流大于10A的配电网路,用以保护电动机或线路的单相接地,其调试系统数的确定,取决与采用这类保护装置的电动机台数或送配电断路器的台数。发电机及变压器的零序保护,用来保护发电机或变压器的单相接地,其调试系统的确定,取决于采用这类保护装置的发电机或变压器的断路器的台数。
  ⑤故障录波器的调试,以一块屏一套系统计算。
  ⑥失灵保护,按设置该保护的断路器台数计算。电机失磁保护,按所保护的电机台数计算。小电流接地保护,按装设该保护的供电回路断路器台数计算。保护检查及打印机调试,按构成该系统的完整回路为一套计算。
       4、自动投入装置调试包括继电器、表计等元件本身的试验调整及其整个二次回路的试验调整。自动投入装置包括以下几类:
  ①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系统,指具有一个连锁机构的自动投入装置,编制清单时,有几个连锁机构,即为几个自动投入装置系统。例如一台备用厂用变压器作为三段厂用工作母线备用的厂用电源时,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调试应为三个系统。又如装有自动投入装置的两台互为备用的变压器或两台互为备用的线路,则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调试应为两个系统。
  ②备用电机自动投入装置指输煤、除灰、燃烧系统的构成其连锁系统的二次回路而言,并不包括拖动动力装置本身的调试。这里所称“系统”是指构成一个联锁系统的若干台动力机械的整个连锁二次回路。
  ③线路自动重合闸装置系统,是指具有一台线路自动开关的自动重合闸装置。调试系统的数量等于采用自动重合闸装置的线路自动断路器(油断路器或空气断路器)的台数。
  ④发电机自动调频装置调试,一台发电机为一个系统
  ⑤同期装置,又称并车装置。在大、中型发电厂内一般都有手动同期装置及半自动或自动同期装置两种。变电所内一般只设手动同期装置,每种同期装置只有为全厂或全所共用的一套,同期装置的类型则应按设计要求而定。按设计构成一套能完成同期并车行为的装置为一个系统。
        5、中央信号装置的调试应按变电所和配电室分开编制,每一个变电所和配电室按一个系统计算。事故照明切换装置指能构成交直流互相切换的一套装置,每一套按一个调试系统计算。蓄电池组及直流系统,包括蓄电池组、直流盘、直流回路及控制信号回路(包括闪光信号及绝缘监视),每组蓄电池为一个系统。
        6、母线保护是指母线的特殊保护(如母线差动保护)。如母线分段断路器只采用一般电流保护装置时,应按送配电装置系统调试列项,不应按套母线保护列项。如母线采取特殊保护,除在母线保护中列项外,还应在送配电装置调试系统中列项。
        7、避雷器和电容器调试,各电气设备的调整均仅指每个设备的本体试验调整,不包括其附属设备(如避雷器和静电电容器)的调试。避雷器和静电电容器如装置在发电机、变压器或配电装置的系统或回路内,应单独在避雷器、电容器调试清单中列项。
        8、电抗器、消弧线圈、电除尘器调试,包括电抗器、消弧线圈的直流电阻测试、耐压试验;高压静电除尘装置本体及一、二次回路的调试。

        9、硅整流设备、可控硅整流装置调试,包括开关、调压设备、整流变压器、硅整流设备及一、二次回路的调试、可控硅控制系统调试。

        10、接地装置调试,包括独立接地装置和接地网的调试。工作内容为接地电阻测试。接地网试验是以每个发电厂的厂区或每个变电所的所区为一个系统,即每一发电厂厂区接地网相连时,此单独的接地网,应另作一个系统计算。独立接地装置调试室6根接地极以内的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测定。如避雷针试验,每一避雷针均有一单独接地网(包括独立的避雷针、烟囱避雷针等)都应套“一组”列项。

网友A:
过程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

网友B:
过程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受精

网友C:
安全第一,在人员生命与健康面前,产量、效率都是狗屁!

网友D:
过程是过程,调试可是技术活,技术不精没有安全过程可言。

网友E:
过程当中安全才最重要ABC

网友F(2016-01-23):
nice,万恶的10个字符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过程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过程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