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多张图片左移动

楼主(2015-12-20):
怎么样做使触摸屏屏保时,图片由右往左循环移动,请大师支招!谢谢

网友A:
用位图显示,位图设置X轴移动,然后写画面脚本,让X轴移动的寄存器一直累加,当加到一定值时,再返回。

另可以联系:0591-87868869  或者企业QQ 800008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