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块怎么用

楼主(2015-12-20):
PLC程序中指令的传输是一个什么概念自己一直理解不了,求明白人给我讲一下在这里谢谢过了。比如将IBO传送到IB1,是IBO的指令传送到IB1,IB1的每一个点都是对应IB0的每一个点来执行程序吗?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

饭可以一粒粒的吃,相当于一位一位的从碗里送到嘴里;

饭可以一勺勺的吃,相当于一个字节或一个字或者一个双字或者一个数据块的从碗里送到嘴里。

至于是要以“粒”(相当于“位”)还是要以“勺”(相当于字节、字、双字或块)的方式,就由你自己(编程)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饭可以一粒粒的吃,相当于一位一位的从碗里...

 解释的通俗易懂

网友C:
程序块可以作为自己调用的。

网友D:
就像你你拿个东西覆盖另一个东西,你看到的内容其实就是前一个内容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像你你拿个东西覆盖另一个东西,你看到的内容其实就是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饭可以一粒粒的吃,相当于一位一位的从碗里...

 谢谢指点自己再看看。

网友F:
传送指令是将一个存储区的操作数传送到另一个存储区,也可以将常数传送至存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