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西门子1200PLC配触摸屏

楼主(2015-12-20):
求助,哪位大拿有触摸屏的使用经验,为西门子的1200PLC配一款触摸屏。不知道那些厂家或品牌可供选择。谢谢

网友A:
一般的厂家都支持,不知道楼主是准备选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楼主:
多谢回复,不知道您说的一般厂家都支持,是不是指的都有通信接口,可以和PLC进行通信?

其实我们是想自己做一套折弯机的控制系统。对屏的要求是,除了人机交互之外还可以运行一些程序算法,而且还可以键盘输入数据。

网友B:
西门子新一代精简面板  和  精致面板都可以

楼主:
是的,但是要把程序算法做进去的话,西门子的一个代理商告诉我要用脚本,这个我就不懂了。而且他们说也不能接外置键盘。但是屏幕上有软键盘。

网友C(2017-11-16):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