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PID问题

楼主(2015-12-21):
PID不工作 从新上电PLC后正常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正常,断电重启,很好用

网友B:
是不是程序有漏洞啊

网友C:
不是 是不是 而是就是程序有问题。通常就是地址重叠,运行中数值非法。

楼主:
比如没有张力时过了1分钟这样再给张力它就没有反应了。要从新上电它才有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没有张力时过了1分钟这样再给张力它就没有反应了。要...

楼主是不是里面有大量的运算!

网友D:
检查一下有没出现双线圈错误,也有可能是这个导致的。

网友E(2016-02-25):
之前我也碰到过,有地址重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