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故障求解

楼主(2015-12-21):
西门子S7 300,一直运行稳定,未进行软件硬件改动,近日SF红灯常亮,RUN灯熄灭,stop灯亮,麻烦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因为只连接了触摸屏,无法检查是否软件故障

网友A:
找个安装编程软件的PC,使用编程电缆连接上PLC,在线监视看看故障信息。

网友B:
找个安装编程软件的PC,使用编程电缆连接上PLC,在线监视看看故障信息,看看诊断信息就能看到故障了

网友C:
在线看看,cpu的诊断,是什么导致停机停机!

网友D:
可能是地址冲突,我遇到过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