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4DA输出比例

楼主(2015-12-21):
 什么做呢,用触摸屏修改4DA每个通道的输出电压大小.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可以实现,触摸屏输入数值,和DA模块的数据相减,得出的值,这样应该可以实现,楼主可以试一试!

网友B:
在触摸屏上给字软元件赋值,该值在PLC中运算后送到DA模块中即可控制输出电压。当然,DA模块模拟量输出需要设为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触摸屏上给字软元件赋值,该值在PLC中运算后送到DA...

 意思是这样的比如我给每个通道都是一样的值,我可以用触摸屏改变每个通道的输出大小。相当于我给每个通道都是1000.我要求每个通道的输出电压不一样。这样就可以同步加减速嘛。因为每个变频带的棍大小不一样。

网友C:
不就是y=kx+b吗?两点式也行。(x-x0)/(x1-x0)=(y-y0)/(y1-y0)。

有学过吗?剩下的就在程序上做这些加减乘除。有困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y=kx+b吗?两点式也行。(x-x0)/(x1...

 具体什么弄啊我是初学者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