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脉冲输出分倍频设定问题

楼主(2015-12-21):
有些伺服控制器需设定编码器脉冲输出分倍频这个参数,是一个比值,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它和电子齿轮比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倍频,就是细分你的输出频率的分辨率。倍频电路一般是指电机反馈变频器的倍频,一般4倍频居多,举个例子,如果电机装了一个1000线编码器,则在不倍频的情况下,电机每转一圈可输出1000个脉冲;如果经过4倍频电路处理,则可以得到一圈4000个脉冲的输出,电机一圈为360°,所以每个脉冲代表的位置为360°/4000,相比360°/1000,分辨率为4倍。指的是输出的反馈值。电子齿轮比说的是机械传动比与电子脉冲结合的比值,是算出来的。我觉得两者在调试实际值时的功能基本一样。

网友B:
倍频就是该信号的上升沿与下降沿分辨为一次计数脉冲,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