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 RTU和ASCII的一些使用的区别 请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5-12-21):
RT Modbus RTU相对ASCII来说传输速率要高一些,但是由于ASCII协议有开始标志和结束标志,所以一个数据包之间的各字节间的传输间隔时间可以大于1秒,而MODBUS RTU方式下,由于没有规定开始和结束标记,所以协议规定每两个字节之间发送或者接收的时间间隔不能超过3.5倍字符传输时间。如果两个字符时间间隔超过了3.5倍的字符传输时间,就认为一帧数据已经接收,新的一帧数据传输开始,所以RTU方式下两个字节间传输间隔有时间要求。MODBUS 的ASCII和RTU两种协议的这一区别可能决定某些应用场合只能选用其中一种协议,那么问题来了,应该怎样选择呢,哪位大侠能给举一下比较好的例子呢? 还有就是用台达的PLC选择RTU的话效果如何,望赐教~~~

网友A:
RTU的系统接口兼容性强些,效率也高一下,适合多节点控制采用,而ASCII兼用性不是很强,但是稳定性可以,所以一般应用于节点控制较少的场合,比如五个以下通讯节点采用ASCII是可以很稳定的

网友B:
台达的PLC我第一次用,通讯是做通了,用的MODBUS RTU模式,与两台变频器通讯,可是在其中一台变频器报警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影响到通讯读取的数据,读取的数据在两分钟时间内不会变化,但实际我从变频器监视到这两个数据已经发生了改变,过了这两分钟的时间,通讯又正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的PLC我第一次用,通讯是做通了,用的MODBUS...

没用ASCII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