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主板

楼主(2015-12-21):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三肯变频器主板DMC12003C可以直接替换DMC12003A吗?谢谢啦。

网友A:
不可以的,更换主板是需要重新设定用户参数同时还需设定变频器自身系统的相关电机模型参数。否则运行起来会莫名其妙的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