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色标修正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5-12-21):
目前有个技改项目,是一个轮切(横切)应用,用的西门子的D425,带2个轴,分别是材料传动电机和横切电机。凸轮曲线已经调试出来了,定长剪切精度也满足要求,就是切不到材料的标记位置。

现在需要定标横切,用的欧姆龙的光电开关检测金属材料上的标记上升沿信号,SIMOTION测量输入信号是1us,金属材料上的标记本身也有误差,在0.2mm内,现在要跟标横切,求助各位大神跟标的思路,以及修正计算方法。万分感谢。

还是材料的测速用外部编码器好还是用传动伺服电机好?

网友:
我现在是 剪切单元长度小于刀辊周长。

网友A:
建议楼主选择外部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