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接绝对值编码器,对编码器转速有要求吗?

楼主(2015-12-21):
我用FX3U接绝对值编码器(并行10位输出,分辨率1024),把编码器接PLC得X0-X11端子,在程序中读出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再比较二进制,得到不同位置的输出置位。

 问题是,编码器要求最低是4秒/转,也就是4000毫秒有1024个数据变化,但PLC的扫描周期是20毫秒,4000毫秒只能扫描200次,是不是无法及时读出编码器的数据?

网友A:
错过就错过了吧,没什么碍事啊。

你非得每变化一个数值都要读一次吗?坐高铁非得每个站都看清楚了才能到达目的地吗?停站的时候睁开眼看看到哪里了,该准备就准备,该睡就睡,该下就下就可以了。

但是3U都可以被你搞得扫描周期都20毫秒,都真够残忍的了。

楼主:
主要是用于电子凸轮控制,要在一转内比较十几个位置,来控制输出,希望尽可能的准确

网友A:
哦明白。

看来你应该专门买个可编程序电子凸轮开关了。

哦,还有一个方法。

用1毫秒的中断,里面运行凸轮开关。输入点立即刷新。不清楚这个指令可否在中断里面运行。

网友B(2018-09-21):
刚入工控小白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