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工位转塔式不停机放卷怎么控制

楼主(2015-12-21):
转塔式不停机放卷是怎么控制的呢 预速是怎么给的呢 使用力矩模式给定预速后切换力矩方向是否可行呢 请教高手回答

网友A:
亲,问题要描述清楚才方便回答,用的什么设备,参数设置的问题在哪里,要描述清楚啊

楼主:
就是想用两台台达VFD-VE系列变频器做不停机放卷。 例A轴先放卷待A轴即将放完时B轴预先启动 当B轴线速度与A轴相差不多时将A周搭接到B轴上 B轴继续运行 这样来实现不停机放卷

问题是预速度要用频率给定呢 还是直接用力矩模式 只转换力矩方向就行呢

引用 网友A:
亲,问题要描述清楚才方便回答,用的什么设备,参数设置的...

网友B(2016-04-09):
在印刷机上很常用的啊,就算不用PLC都可以,关键的是机械,电机用力矩模式就可以

网友C:
这个是速度控制的跟随系统,新卷轴要自动检测卷径,折算到旧卷轴的线速度进行随动控制,即所谓预驱动,传感器要有转塔位置检测(就是间接卷径检测),这部分plc编程是自动不停机换接料的最难的,你可以联系陕西北人塑料机械公司的电气工程师,他们有现成的程序(基于S7-300  2DP)。

网友B:
你不要想得太复杂,当你选择在力矩模式运行后,你的裁切刀把产品切断时候,由于初始速度可以跟随前导轮的速度,切断后就是力矩模式卷起,马上就完成换卷过程,当然如果你的是无妨布的换卷切刀就不同结构

网友D(2016-08-03):
你好,我最近也在弄这个涂布机张力控制的东西,想请教下您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这个张力控制,其中也要解决卷径变化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速度控制的跟随系统,新卷轴要自动检测卷径,折算到...

网友E:
使用带收放卷功能的变频器,如汇川的330,蓝海华腾的V6-T,输入初始直径后自动输出匹配的速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用两台台达VFD-VE系列变频器做不停机放卷。 ...

 用磁粉刹车加自动张力控制再改控制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就是想用两台台达VFD...

 也可以用张力摆杆控制变频放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最近也在弄这个涂布机张力控制的东西,想请教下您...

我在涂布机行业有6年了,做涂布机同步很简单的,和印刷机一样,你在哪了,可以给我电话1897850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