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三项异步电机的定子电流选取什么样的传感器?

楼主(2015-12-21):
我因为实验的需要,需要测量三相异步电机的定子电流,听说用霍尔电流传感器,但是不知道具体什么型号的好?还有,霍尔电流传感器输出的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我的采集仪可以识别的是电压信号。求助各位大神啊,越详细越好。

网友A:
用钳式电流表卡一下最便捷了

还有可以用电流表+互感器在线测量,不过要接线

网友B:
简单一点:直接上电流变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一点:直接上电流变送器,

可不可以说详细点啊

网友C:
主线路加电流互感器  互感器出线接电流变送器 变送器输出信号直接进PLC模拟量模块

网友D:
电流变送器是商品名,买来用就行了。采集电压信号就选0-10V输出的呗。

网友D:
既然是学者,怎能把三相写成三项。

网友E(2016-03-14):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不是可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