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21 故障EPHO

楼主(2015-12-21):
施耐德变频器正常开机正常操作和设置,运行时出现故障EPHO。更换逆变模块,光耦,互感器还是不行,故障依旧!哪位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故障是控制电路有问题,它有区别于其它输出短路、电流值偏移等故障,我们可以维修,专业维修施耐德全系列变频器

网友B:
建议楼主更换新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