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LONG型数据的高低字对调?

楼主(2015-12-21):
我用MODBUS_RTU读出一个LONG型数据,由于读出的数据底字在前,高字在后,需要对调后才能正常显示。请大侠帮忙,我要用哪个方法可以做到!谢谢。注:本人是刚接触亚控的菜鸟

网友A:
简单一点就是把数据映射到PLC再处理,当然你也可以用脚本直接处理

楼主:
谢谢!但是客户端是一个带MODBUS_RTU的仪表,没接PLC,用脚本处理最好,问题是不知道用哪个函数或命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