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PLC求助

楼主(2015-12-21):
我是新手 想要学习 PLC 不知道如何学习 还有PLC要学习哪些内容,求大神指导!

网友A:
首先确定一个plc品牌进行学习,找个简单的,资料多得。我是从西门子2000开始学习的,这个资料很多,网上也好找,书店也有资料。主要学习plc的硬件,编程软件,和plc指令。

楼主:
三菱的和西门子哪个好学

网友B:
买一个老点的,实际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的和西门子哪个好学

 三菱的好像好学,适合亚洲人的思维,但是后期好用还是西门子的 好用!

网友D:
其实你只要完全精通PLC逻辑即可,至于品牌不存在任何问题,无非就是指令代码及书写不一致罢了

网友E:
先要学学PLC的编程口令  各个厂家的PLC编程方式不太一样(有梯形图的、有功能块的) 但原理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