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父设备初始化失败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5-12-21):
组态软件用的是昆仑通态嵌入版7.7 下位机用的是西门子S7-200CPU224CN 组态完成后 想在电脑上的模拟运行环境看看效果 可是无论是接PLC还是不接PLC 都是显示串口父设备初始化失败 学生一个 毕业设计急需解答 问题很解答 但作为初学者 实在不会 还望懂的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A:
不接PLC提示这个是正常的,接PLC还提示这个就表示你的屏和PLC没有通讯上,检查通讯设置,和PLC的COM口通讯设置一样就可以了,这个应该没问题,我没做过和西门子的,我只做过和台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PLC提示这个是正常的,接PLC还提示这个就表示你...

谢谢你的回复,我没有用触摸屏,只是组态完成后,在电脑上的模拟运行环境下模拟运行,听你这么一说,看来是我PLC与电脑的通讯没有做好

网友A:
这个屏不用买触摸屏,电脑就可以做触摸屏和PLC通讯,功能和真屏一模一样,检查你的设备组态的通讯设置,这个应该用西门子的数据线和PLC连上就可以把电脑当屏一样用了,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不用买触摸屏,电脑就可以做触摸屏和PLC通讯,功...

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