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7062TI的屏与三菱Q00UCPU通讯

楼主(2015-12-21):
TCP7062TI的屏要与三菱的Q00UCPU的编程口进行通讯,父设备与子设备的设置完全按照软件中设备帮助中的要求进行设置,但通讯不成功,电脑模拟运行也通讯不了,电脑与PLC 的232通讯线一定是好的,PLC编程软件能写程序和监控,模拟运行是也关闭了PLC 编程软件,没占用串口,启动设备调试时,调试数据值为1,搞了一天都 没搞定,求帮助。

楼主:
TPC7062TI的屏要与三菱的Q00UCPU的编程口进行通讯,父设备与子设备的设置完全按照软件中设备帮助中的要求进行设置,但通讯不成功,电脑模拟运行也通讯不了,电脑与PLC 的232通讯线一定是好的,PLC编程软件能写程序和监控,模拟运行是也关闭了PLC 编程软件,没占用串口,启动设备调试时,调试数据值为1,搞了一天都 没搞定,求帮助。

楼主:
我自己问,自己答了,原来是线不对,通讯线应该是和与电脑连接的编程电缆不一样的(外形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问,自己答了,原来是线不对,通讯线应该是和与电脑...

学习了,这种情况很少见

网友B(2017-10-31):
引用 楼主:
TPC7062TI的屏要与三菱的Q00UCPU的编程口进行通讯,父设备与子设备的设置完全按照软件中设备帮助中的要求进行设置,但通讯不成功,电脑模拟运行也通讯不了,电脑与PLC 的232通讯线一定是好的,PLC编程软件能写程序和监控,模拟运行是也关闭了PLC 编程软件,没占用串口,启动设备调试时,调试数据值为1,搞了一天都 没搞定,求帮助。

昆仑通态编辑软件怎么设置的?想学一下,我这里线对也通信不了

网友C(2018-03-30):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自己问,自己答了,原...

网友D:
和设备通信几点要素:1、先确认通信方式(串口、以太网......),然后确认通信线缆的硬件连接,一般帮助中就有;

 2、确认驱动连接方式,比如以太网连接,一般是先选择以TCP/IP父设备,然后在这个父设备下添加相应的子设备,形同实际的硬件连接,电脑的某个以太网口下,连接了几个设备。

网友E(2019-08-14):
引用 楼主:
我自己问,自己答了,原来是线不对,通讯线应该是和与电脑...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请问能给我说下你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F:
我自己问,自己答了,原来是线不对,通讯线应该是和与电脑连接的编程电缆不一样的(外形一样)

和设备通信几点要素:1、先确认通信方式(串口、以太网......),然后确认通信线缆的硬件连接,一般帮助中就有;

 2、确认驱动连接方式,比如以太网连接,一般是先选择以TCP/IP父设备,然后在这个父设备下添加相应的子设备,形同实际的硬件连接,电脑的某个以太网口下,连接了几个设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问,自己答了,原来是线不对,通讯线应该是和与电脑...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