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状态位

楼主(2015-12-22):
求教各位大侠一个小程序段: 现想按下M0后触发Y0,同时计时T0, T0计时触发条件是Y0的状态位改变。应该怎么写?

补充:按下M0开始计时,Y0一直输出,抬起M0,Y0停止输出;想把Y0从输出到停止这段时间通过Y0状态位的改变作为T0的触发条件。

网友A:
感觉楼主没有说明白T0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没有说明白T0的功能

T0计时主要是计时Y0从输出 到停止的时间,也就是按钮M0状态位的变化,这样表述能明吗?

网友B:
楼主是要测量Y0输出的时间吗?

提供专业数控、工控等自动化技术支持以及电工电气设计开发,机床电控配套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信号互转开关量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测量Y0输出的时间吗?提供专业数控、工控等自动...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是要测量Y0输出的时...

可以采用计时器累加器,然后读取累加器数值即可。

提供专业数控、工控等自动化技术支持以及电工电气设计开发,机床电控配套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信号互转开关量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楼主:
谢谢  ,虽然不是理想的,但是我正在参考手册,有问题会在问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