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系列以太网模块在win7 64位系统下的编程应用

楼主(2015-12-22):
ETH-MPI(DP)和ETH-MPI(smartIE)或者ETH-MPI(remote)产品信息详见www.dl-winbest.cn

这三款S7-300转以太网通讯模块,在WIN7 64位下用STEP7编程的设置方法如下(win7 64位下在线监控是可以的哈,如果win7 64位监控请自动忽略此文章,仅限win7 64位利用STEP7编程的客户):

1、首先打开Step7 V5.5软件,点击选项,选择设置PG/PC接口

2、在PG/PC接口中选择TCP/IP驱动,点击确定

3、点击文件选项,选择新建项目向导,来建立一个工程项目,在建立项目的时候只需要选择你所使用的CPU类型即可,并点击完成

楼主:
4、建立好新项目之后,点击PLC,选择将站点上传到PG,在上传的过程中系统会提示您需要填入节点的IP地址,这里只需要填写您所使用的大连德嘉电子的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即可,最后点击确认。

5、上传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您所使用的真正的硬件组态的一个项目

6、打开你的硬件组态,添加你需要组态的个个硬件

7、添加好硬件组态之后,在最后一个槽位,(注意:一定是最后一个槽位)添加一个CP343-1模块(我们用这个模块来替代我们所使用的大连德嘉电子的S7-300以太网模块)

8、新建CP343-1模块的过程中系统会要求填写模块的IP地址,这里填写您所使用的我们的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即可:

9、建立好硬件之后,点击下载按钮,在选择目标模块中只选择CPU即可,不需要将CP343-1的组态下载

10、确定之后需要填写选择的节点地址,同样填写大连德嘉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即可!

至此,您的连接已经建立完成,之后你就可以顺利的使用我们的以太网模块在win7 系统上对S7-300 PLC进行编程和监控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