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多台三菱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5-12-22):
各位师傅,我现在初学台达plc,现在在使用modbus与变频器通讯已经成功,现在的疑问是如果与多台变频器通讯程序要怎么写,要使用多个MODRW吗?还是有别的方法,请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站址需要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站址需要设定

谢谢,这个我知道,就是程序要怎么样写,如果一台的话只有一个MODRW,要是10台,是不是要写10个MODWR呢

网友B(2018-10-28):
这个不一定,参数都一样,可以用0广播地址,不一样地址,可以用一个寄存器,然后,改变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