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人找了很久的专业名字105例(1)

楼主(2015-12-22):
1 有功功率——在交流电能的发输用过程中,用于转换成电磁形式的那部分能量叫做有功

2 无功功率——在交流电能的发输用过程中,用于电路内电磁场交换的那部分能量叫做无功

3 电力系统——由发电机、配电装置、升压和降压变电所、电力线路及电能用户所组成的整体称为电力系统。中性点位移:在三相电路中,电源电压三相负载对称的情况下,如果三相负荷也对称,那么不管有无中性点,中性点的电压均为零。但如果三相负载不对称,且无中性线或中性线阻抗较大,那么中性点就会出现电压,这种现象称为中性点位移现象。

4 操作过电压——因断路器分合操作及短路或接地故障引起的暂态电压升高,称为操作过电压;

5 谐振过电压——因断路器操作引起电网回路被分割或带铁芯元件趋于饱和,导致某回路感抗和容抗符合谐振条件,可能引起谐振而出现的电压升高,称为谐振过电压。

6 电气主接线——主要是指在发电厂、变电所、电力系统中,为满足预定的功率传送方式和运行等要求而设计的、表明高压电气设备之间相互连接关系的传送电能的电路。

7 双母线接线——它具有两组母线:工作母线I和备用母线l。每回线路都经一台断路器和两组隔离开关分别接至两组母线,母线之间通过母线连络断路器(简称母联)连接,称为双母线接线。

8 一个半断路器接线——每两个元件(出线或电源)用三台断路器构成一串接至两组母线,称为一个半断路器接线,又称3/2接线。

9 厂用电——发电厂在启动、运转、停役、检修过程中,有大量以电动机拖动的机械设备,用以保证机组的主要设备和输煤、碎煤、除灰、除尘及水处理等辅助设备的正常运行。这些电动机以及全厂的运行、操作、试验、检修、照明等用电设备都属于厂用负荷,总的耗电量,统称为厂用电。

10 厂用电率——厂用电耗电量占发电厂全部发电量的百分数,称为厂用电率。厂用电率是发电厂运行的主要经济指标之一。

11 经常负荷——每天都要经常连续运行使用的电动机;

12不经常负荷——只在检修、事故或机炉起停期间使用的负荷;

13连续负荷——每次连续运转2h以上的负荷;

14 短时负荷——每次仅运转10—120min的负荷;

15断续负荷——反复周期性地工作,其每一周期不超过10min的负荷。

16 电动机的自起动——厂用系统中正常运行的电动机,“当其供电母线电压突然消失或显著降低时,若经过短时间(一般在0.5—1.5s)在其转速末下降很多或尚未停转以前,厂用母线电压又恢复正常(如电源故障排除或备用电源自动投入),电动机就会自行加速,恢复到正常运行,这一过程称为电动机的自起动。

17 失磁——同步发电机突然部分的或全部的失去励磁称为失磁

18 励磁控制系统——由励磁调节器、励磁功率单元和发电机本身一起组成的整个系统称为励磁控制系统

19 自并励静止励磁系统——采用接于发电机出口的变压器。(称为励磁变压器’)作为励磁电源,经硅整流后供给发电机励磁。因励磁变压器并联在发电机出口,,故这种励磁方式称为则称为自并励方式,励磁变压器、整流器等都是静止元件,故又称其为自并励静止励磁系统

20 互感器——是电力系统中测量仪表、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等二次设备获取电气一次回路信息的传感器。互感器作用是将高电压、大电流按比例变成低电压和小电流

21 六氟化硫断路器——采用具有优良灭弧性能和绝缘性能的SFe气体作灭弧介质的断路器,称为SF 6断路器。它具有开断能力强、体积小等特点,但结构较复杂,金属消耗量大、价格较贵。

22 真空断路器——利用真空的高介质强度来灭弧的断路器,称真空断路器。此种断路器具有灭弧速度快、触头材料不易氧化、寿命长、体积小等特点。 23工作接地——是为了保证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所需要的接地。例如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的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其作用是稳定电网对地电位,从而可使对地绝缘降低。

24 防雷接地——是针对防雷保护的需要而设置的接地。例如避雷针(线)、避雷器的接地,目的是使雷电流顺利导入大地,以利于降低雷过电压,故又称为过电压保护接地。

25 保护接地——也称安全接地,是为了人身安全而设置的接地,即电气设备的外壳(包括电缆皮)必须接地,以防外壳带电危及人身安全。

26 仪控接地——发电厂的热力控制系统、数据采集系统、计算机监控系统、晶体管或微机型继电保护系统和远动通信系统等,为了稳定电位、防止干扰而设置的接地。仪控接地亦称电子系统接地。

27 接地电阻——是指电流经接地体进入大地并向周围扩散时所遇到的电阻。

28 电压——单位正电荷由高电位移向低电位时,电场力对它所做的功叫电压。

29 电流——_就是大量电荷在电场力的作用下有规则地定向运动的物理现象。

30 电阻——当电流通过导体时会受到阻力,这是因为自由电子在运动中不断与导体内的原子、分子发生碰撞,使自由电子受到一定阻力。导体对电流产生的这种阻力叫电阻。

31 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就是该台电动机正常连续运行的最大工作电流。

32.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就是额定有功功率与额定视在功率的比值

33电动机的额定电压——就是在额定工作方式时的线电压。

34 电动机的额定功率_——_是指在额定工况下工作时,转轴所能输出的机械功率。

35 电动机的额定转速——是指其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及额定负载时的转速。

36 电力系统振荡—— 由于发电厂引出线或线路开关故障、跳闸等原因,使电阿系统动态稳定受到破坏引起频率表指示异常,负荷表、电压表大幅度摆动的不稳定现象称为电力系统振荡。

37 保护接地——把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框架等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可靠地连结;在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它是保护人身安全的重要措施。

38 保护接零——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把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框架等与中性点引出中线相连接,同样也是保护人身安全的重要措施。

39 母线——母线起着汇集和分配电能作用,又称汇流排。在原理上它是电路中的一个电气节点,它决定了配电装置设备的数量,并表明以什么方式来连接发电机、变压器和线路,以及怎样与系统连接来完成输配电任务。

网友A:
好详细  感谢分享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B(2016-04-19):
感谢分享  共同学习进

网友C:
很实用,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