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式工程机械的七项节油措施

楼主(2015-12-22):
轮式工程机械的燃油消耗是施工成本中的一大项。为此,首先应根据所处施工地区的气温选用凝点比该地区最低气温低3-5℃的燃油。对施工运输车辆和发动机,应采取的节油措施如下:

  (1)尽量减轻车辆自重。增加车辆自重将相应地增加油耗,因此,施工时在不影响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应去掉车辆上不必要的附加设备。

  (2)尽量减少车辆行驶中的阻力及加速阻力等,阻力大则耗油多。

   施工中若车速在400km/h以下时,空气阻力可忽略不计。应当注意的是滚动阻力。当车辆在不平坦的路面上行驶时,因其经常跳动造成悬挂装置和轮胎的变形量增加,导致滚动阻力大增,与在良好路面上行驶的情况相比,油耗增加30%-50%,因此一定要修好、养好施工便道。同时,车辆轮胎气压对滚动阻力的影响也很大。若在坚硬路面上降低轮胎气压,则轮胎变形大,滚动阻力增加;若在松软路面上降低轮胎气压,则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增加,单位面积压力下降,将使滚动阻力减小。因此,施工中要注意路况的变化,选择合适的轮胎气压,以减小油耗。

   车辆变速器各挡传动比对油耗影响很大,施工中应尽量选用传动比小的高速挡,这样可节约燃油。

  (3)提高发动机压缩比至标准值。柴油机压缩比一般在16-22之间。压缩比提高,使压缩终了的温度和压力提高,有利于混合气的燃烧、膨胀;使发动机的热效率提高,有效功率增加,燃料消耗降低。具体措施是:

   降低进气系统的阻力。滤清器要及时清洁、保养,保证有足够的空气及时地进入气缸。

   保持车辆有良好的状况。对于发动机的气缸压力,一般柴油机应不低于原机标准压力的20%,汽油机则不低于30%。对于各缸之间的压力差,一般要求柴油机不超过8%,汽油机不超过10%。如果气缸压力达不到规定的标准,应根据需要研磨气门、更换活塞环等。还应注意的是,燃烧室内的积炭会使压缩比有自动提高的倾向,过高的压缩比及积炭易使气缸产生爆燃,引起油耗增加,因此清除积炭是非常必要的;另外,进、排气门的间隙一定要调到规定值,因为间隙的过大、过小都会引起油耗量的增加。

  (4)校好发动机的供油提前角。供油提前角过大或过小时,均可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因此,要使发动机有良好的使用性能,必须将供油提前角校准。

  (5)降低单位载荷油耗量。在车辆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将车辆的载重量提高至额定载荷,即可提高生产率,又能使单位重量的油耗显著下降。

  (6)掌握经济车速。施工中,道路一般都为非正式公路,即便道。此种情况下应掌握安全、油耗和车速几方面的正确关系。以太脱拉T815汽车半负荷为例,其油耗与车速的关系是:车速为25-30km/h时,油耗最少,即在施工中,这个车速即能保证生产效率又能做到经济合理。

  (7)正确选择润滑油。选好润滑油是发动机能否减少功率消耗、降低燃料消耗量的关键因素。冬、夏季应选用不同规格和牌号的润滑油。

网友A:
来抢个一楼哈哈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