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故障求救

楼主(2015-12-22):
最近碰到一个通信相关的难题,求助诸位大神,问题描述如下:

   有十台设备,通信是由昆仑通泰触摸屏7062Hi转发出去的。十台设备程序相同,标准的Modbus格式,通过地址区分,手拉手的方式接到同一个主机上。

   通信时仅有地址3的设备通信正常,当把地址3的设备断开时,其他设备立马恢复正常通信,接上地址3设备,其他设备马上通信中断。

   各台设备单独通信均没有问题。

    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十万火急啊。

网友A:
设置有问题!不是有通讯错误指令代码,看看是什么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有问题!不是有通讯错误指令代码,看看是什么出错!

大哥能说具体点吗,你说的设置问题是指的什么。

网友A:
你先看看错误代码啊(是什么出错),把错误代码读出来(特殊的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错误代码啊(是什么出错),把错误代码读出来(特...

好的,谢谢。

网友B:
地址看看是否有冲突的 另外就是薄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看看是否有冲突的 另外就是薄码开关

地址没有冲突,都验证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