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人机界面可以支持中文输入法(T9输入法使用说明)-

楼主(2015-12-22):
,人机界面,输入法键盘

维控人机界面可以支持中文输入法

T9输入法使用说明

一、使用T9输入法

T9输入法用于在HMI上输入汉字,主要用于对文本输入显示部件输入汉字。

用法:只要在文本输入显示部件属性对话框中选择键盘画面为:1005:builT9,就可以使用T9输入法。

二、编辑输入法键盘主要注意事项。

输入法键盘对使用者开放。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编辑不同风格的输入法。

  1. 按键的编辑。对用于T9输入法的“数值键”要在按键属性对话框中选择“用于输入法”然后填写上键值,键值从0-9。如下图:

对专门用于T9输入法的“控制键”有:符号、切换、拼音1、拼音2、拼音3、拼音上翻、拼音下翻、汉字1、汉字2、汉字3、汉字4、汉字5、汉字6、汉字上翻、汉字下翻。如图:

其中“拼音1”、“拼音2”、“拼音3”,用于显示和选择拼音。“拼音1”、“拼音2”、“拼音3”并一定要都有,数量可以选择但是至少要有一个,最多三个,一定要按顺序选择。

“汉字1”到“汉字6”用于显示和选择汉字、字母、符号。“汉字1”到“汉字6”并一定要都有,数量可以选择但是至少要有一个,最多6个,一定要按顺序选择。

“符号”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因为切换中就有符号一项,当有“符号”键时,“切换”键将不会切换到符号选项,选择符号通过单击“符号”键。没有符号键时可以通过切换键切换到符号选项。其他用于T9输入法的“控制键”都要有,才能构成完整的输入法键盘。“enter”、“delete”、“clear”、“esc”和普通键盘共用。

“拼音上翻”、“拼音下翻”用于拼音的翻页

“汉字上翻”、“汉字下翻”用于汉字、字符、字母的翻页。

2.字体的选择。“汉字1”到“汉字6”用于显示汉字,“切换”用于输入法在拼音、字母、数字、符号间进行切换,对其字体的选择不能用“内置字体”应该用点阵字体。

3.为了更好的编辑“拼音1”、“拼音2”、“拼音3”和“汉字1”到“汉字6”,可以设置其按键的文本,对输入法没有影响。

4.数字和字母的对应按照默认的方式,不能更改。

5.除了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把输入法键盘画面1005:builT9当做普通画面编辑。但是画面号一定要是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