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封口机中的真空泵5大保养技巧

楼主(2015-12-22):
    真空封口机上的真空泵在实际工业生产的应用当中,无可避免,有时候会出现故障。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进行保养呢?

1、更换排气过滤器
  如果泵温明显升高、塞垫机电动机电流达到或超过额定电流,泵排气口有油烟产生,电磁感应铝箔封口机则应检查排气过滤器是否堵塞,如堵塞,应及时更换。可在泵加油孔处安装排气压力表,检查过滤器是否堵塞。当压力超过0.6bar(表压力)时可更换排气过滤器。

       2、更换真空泵油及油过滤器
  如果油受污染而发黑、高速铝箔封口机乳化或变稠应及时换油。换油同时,应更换油过滤器。并在加入新油之前请清洗泵。
  清洗、换油步骤:
  停泵将热油放掉;旋上放油塞,运转5-10秒,将油放尽;注入清洗用油(32号普通机械油)到油窗高度的3/4处;运转真空泵5-10分钟;停泵,将油放掉。如放掉的油还是比较浑浊,达不到要求,重复3、4步骤,直到放出的油呈透明状;旋上放油塞运转5-10秒;将油放尽;注入规定的新油即可。

       3、真空泵油
  XD、XQ系列真空泵应使用复合SH0528-92标准规定的真空泵油。环境温度在0℃~10℃时使用ISO-VG32粘度等级的真空泵油。环境温度在10℃~40℃时使用ISO-VG100粘度等级的真空泵油(为原1#真空泵油)。
  真空泵运转时必须保持油位在油窗高度的1/2~3/4处。应经常检查油位和油的污染情况(建议每周一次)。

       4、清洗吸气过滤网
  吸气滤网应保持清洁,以免抽速下降。

       5、贮藏
  如果泵长期搁置不用,应将油放尽并清洗泵,然后注入规定的新油放置电磁感应铝箔封口机在干燥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