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变址寻址程序怎么做,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5-12-22):
刚上手施耐德的PLC,以前用三菱和西门子的较多,比如我想向MW0,MW1,MW2,MW3...MW40,这40个寄存器里依次写入,比如三菱的PLC可以直接用 D0V0,表示,V0是间接寻址寄存器,只需要改变V0里的数值就可以通过MOVE命令依次向D0,D1...D40里面写值,施耐德的PLC 要实现这种方式的话怎么写这一段的程序,请高手指导

楼主:
已找到办法,自己回复自己,需要的朋友可以留言,共同学习下,交个朋友,间接寻址方式。

网友A(2016-02-23):
我需要,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A:
自己建几个本地变量再通过move像寄存器写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先用ADR()取出%MW0的地址,再间接寻址,找到地址后用 ^ 取出值。

楼主:
我直接建立了一个数组,SHUZU[1.2..40],将数组指针改为   SHUZU[D0]  ,改变D0的值

引用 网友B:
先用ADR()取出%MW0的地址,再间接寻址,找到地址...

楼主:
我直接建立了一个数组,SHUZU[1.2..40],将数组指针改为   SHUZU[D0]  ,改变D0的值

引用 网友A:
自己建几个本地变量再通过move像寄存器写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2016-04-15):
学习了  编址寻找方式不错

网友D(2016-11-1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E:
楼主好,我现在主要想学习下上位机如何与下位机实现通信,你能给一些相关资料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