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箱、配电柜和动力柜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2-22):
配电箱是数据上的海量参数,一般是构成低压林按电气接线,要求将开关设备、测量仪表、保护电器和辅助设备组装在封闭或半封闭金属柜中或屏幅上,构成低压配电箱。正常运行时可借助手动或自动开关接通或分断电路。

      配电箱的用途:合理的分配电能,方便对电路的开合操作。有较高的安全防护等级,能直观的显示电路的导通状态。

配电箱原理:配电箱是按电气接线要求将开关设备、测量仪表、保护电器和辅助设备组装在封闭或半封闭金属柜中或屏幅上,构成低压配电箱。正常运行时可借助手动或自动开关接通或分断电路。故障或不正常运行时借助保护电器切断电路或报警。借测量仪表可显示运行中的各种参数,还可对某些电气参数进行调整,对偏离正常工作状态进行提示或发出信号。

       配电柜(箱)分动力配电柜(箱)和照明配电柜(箱)、计量柜(箱),是配电系统的末级设备。配电柜是电动机控制中心的统称。配电柜使用在负荷比较分散、回路较少的场合;电动机控制中心用于负荷集中、回路较多的场合。它们把上一级配电设备某一电路的电能分配给就近的负荷。这级设备应对负荷提供保护、监视和控制。

        动力柜是指给整台机器的正常运转提供动力的电气控制柜组合,有接触器、变频器、高压柜、变压器等等

动力柜作用:

1、给用电设备供电(给设备提供电源);

2、启停操作用电设备(有启停按钮);

3、检测设备的运转(设置信号指示灯,有电流表电压表);

4、保护用电设备(断路器)动力柜就是配电柜,是专给动力设备(一般指电动机)提供电源和控制的配电柜。

10kv高压柜和400v低压柜(无论进线,出线,计量,电容,联络,压变等等)都可以叫为配电柜。

400v低压柜以下的设备,所属二次侧出线负载为动力设施(如风机,电机,水泵等等),那么称其为动力柜。而负载为灯具,开关,插座这类设备则称为配电箱。

       配电箱:小型电源分配箱,内部包含电源开关和保险装置。

       控制箱:小型控制分配箱,内部包含电源开关/保险装置/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可以用于指定的设备控制,例如电动机等控制。

       配电柜:实际是配电箱的大型化,可以提供较大功率或者较多通道的电源输出。

       控制柜:实际是控制箱的大型化,可以提供较大功率或者较多通道的控制输出,也可以实现较复杂的控制。

       控制屏:只有正面的控制柜,所有内部设备全部安装在面板上。

网友A:
请问:10KV电机启动柜界定在哪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