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选型及安装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5-12-22):
电磁流量计是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型流量测量仪表。 电磁流量计是应用电磁感应原理, 根据导电流体通过外加磁场时感生的电动势来测量导电流体流量的一种仪器。电磁流量计的结构主要由磁路系统、测量导管、电极、外壳、衬里和转换器等部分组成。

  选型:

1.了解工艺参数

(1)了解被测液体名称(由用户提供)

(2)了解被测液体的最大流量、常用流量、最小流量(由用户提供)

(3)了解工艺管径(由用户提供)

(4)了解介质温度(由用户提供)

(5)了解介质压力(由用户提供)

(6)了解被测流体的电导率(由用户提供)

(7)了解是否有负压情况存在(由用户提供)

2.初步选型

(1) 根据了解到的被测介质的名称和性质,确定是否采用电磁流量计(由业务员确定)

注意:电磁流量计只能测量导电液体流量,而气体、油类和绝大多数有机物液体不在一般导电液体之例

(2)根据了解到的被介质性质,确定电极材料

注意;公司一般提供不锈钢、哈氏、钛和钽等四种电极,选用哪种电极应根据介质性质查相关资料手册

(2)根据了解到的介质温度确定采用橡胶还是四氟内衬(由营销员确定)

注意:橡胶耐温不得超过80C;

四氟耐温150C,瞬间可耐180C;

城市污水一般可采用橡胶内衬和不锈钢电极

(3)根据了解到的介质压力,选择表体法兰规格(由营销员确定)

注意:电磁法兰规格通常为当口径由DN10-250时,法兰额定压力≤1.6Mpa;

当口径由DN250-1000时,法兰额定压力≤1.0Mpa;

当介质实际压力高于上述管径-压力对应范围时,为特殊订货,但最高压力不得超过6.4Mpa

(4)确定介质的电导率

注意:(1)电磁流量计的电导率不得低于5uS/cm

(2)自来水的电导率约为几十到上百个uS/cm,一般锅炉软水(去离子水)导电,纯水(高度蒸馏水)不导电

(3)气体、油和绝大多数有机物液体的电导率远低于5uS/cm,不导电。

3.了解用户要求

(1)了解是组合式就地显示还是分体式远传显示(由用户提供)

注意:当为分体远传显示时请了解最大距离,分离最大距离为100米

(2)了解是否需要其它附加功能(由用户提供)

注意:1、电磁流量计本身带有上下限流量报警、频率和电流输出功能,无须另外特殊订货

2、电磁流量计外壳密封防护等级有IP65和IP68两种,当选择潜水型IP68时属于特殊订货

3、当电磁流量计要和计算机连接时,需增加RS-485通讯口,属于特殊订货

4.选型:通过上述步骤后,可最后确定电磁流量计型号规格。

安装应注意的问题:

在安装电磁流量计之前,要先它的安装方法有一个足够的了解。 一般工业用电磁流量计被测介质流速以2~4m/s为宜,在特殊情况下,最低流速应不小于0.2m/s,最高应不大于8m/s。因此,在安装的过程中,需要多加注意。

  1、非满管流不能用电磁流量计,若不满管,可如上图将出口改高一点,静止时水仍旧是满管,只要不流动,流量计显示为零。

  2、电磁流量计安装时需要法兰,把两边法兰用螺栓拧上就行了,所以安装很简单。

  3、 保证安装位置管道为满管。

  4、 保证安装位置来水方向10倍直径长度为直管段,后面5倍直径长度为直管段(前10D后5D)。

  5、 要求满管的原因是保证管道内全是水,如果有气就不准了,流量计计算流量是按照满管计算的。

  在安装电磁流量计时,还应注意安装传感器的管道上应无较强的漏电流,应尽可能地远离有电磁流量计的设备,以免引起电磁场干扰。

  同时,安装工作完成之后,要能够对其进行一次细致的检查,检查确认无误之后,方可使用电磁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