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5-12-22):
硬件方面:

  1. PLC:CP1H

  2. 步进驱动DV3722B1.4

  3. 步进电机130BYG350C-N

    接线:100.00----PU-

          100.01----DR-

程序大概如下输出:

LD 0.00  SPED #0000 #0000 #500 正转

LD 0.01  SPED #0000 #0010 #500 反转

测试时100.00 100.01 均有输出,但是步进电机只往一个方向转动,,而且正转输出时步进电机转的很快,反转输出时步进电机转动就非常慢,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看楼主的接线配置可知是想用Puls+Dir控制步进电机,CP1H脉冲输出0的定义是:100.00是Puls,100.02是Dir。

网友B:
接脉冲输出的电源如果是24V的,要串联限流电阻的2.2K,不然发不好脉冲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下面说明一下

100.00  100.01接线采用的是cw/ccw方式,步进驱动也是这样设置,程序指令没问题。

但是之前的步进电机没有解除刹车,刚试运行的时候应该有变频器对其有干扰,变频器动作,步进电机自动慢慢向下,没有注意到,把其换屏蔽线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脉冲输出的电源如果是24V的,要串联限流电阻的2.2K,不然发不好脉冲的!

步进驱动本身带24v接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