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轮小车的程序,求大神指导我一下

楼主(2015-12-22):
我有一个用FPWIN Pro 6写的关于移动小车的程序,里面包括一个避障传感器,一个磁导航传感器,一个遥控,四个车轮里面的三个松下伺服电机(经过了三个伺服驱动器),可能还有与工控机的通信。现在我需要更改程序,但是只需要更改伺服电机和遥控器相关的程序,可是,我刚学不久,单个的指令能知道什么意思,连在一起写出来的程序就不懂了,连哪个是伺服电机的程序、哪个是遥控器相关的程序都不知道。所以,在此求助各位高手,帮我看一下,然后大致的圈出来或者讲解一下,在此跪谢了~(程序太长,我在回复中上传试一下)

楼主:
这个是我程序的链接地址,谢谢各位大神了~http://pan.baidu.com/s/1o7mewIm

网友A:
请查看下机器人板块例子

楼主:
对: 平常心心常平 请查看下机器人板块

我看过了,没有找到我想要的,是不是我不会找呀~能进一步赐教不~

网友B:
你有人疼了,就找那个疼你的好了!

罩不住你就别玩

网友C:
我就是来混个积分的,但是我也想学这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人疼了,就找那个疼你的好了!罩不住你就别玩

我好像没说什么过分的话吧,难道你是一生下来就是什么都会的么,话说回来,你父母不心疼你么,至不至于这么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来混个积分的,但是我也想学这是我的

我都已经无助到要发狂了呀

网友D:
到底想要说什么?

提供专业数控、工控等自动化技术支持以及电工电气设计开发,机床电控配套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信号互转开关量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网友E(2016-04-12):
输出频率高达1KHz,表示对此无语了。

四轴控制系统,最低要求也要100KHz才行啊。。。

网友F(2018-11-09):
回复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