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从入门开始1

楼主(2015-12-22):
1.1 数据格式及要求

数据格式:即指数据的长度和表示方式。

要求:S7-200对数据的格式有一定的要求,指令与数据之间的格式一致才能正常工作。

Ø 用一位二进制数表示开关量

Ø 一位二进制数:一位二进制数有0(OFF)和1(ON)两种不同的取值,分别对应于开关量(或数字量)的两种不同的状态。

Ø 位数据的数据类型:布尔(Bool)型。

Ø 位地址:由存储器标识符、字节地址和位号组成,如I3.4等。

Ø 其它CPU存储区的地址格式:由存储器标识符和起始字节号(一般取藕字节)组成,如VB 100、VW100、VD100等。

1.2 数据长度:字节(Byte)、字(Word)、双字(DoubleWord)

Ø 字节(B):从0号位开始的连续8位二进制数称为一个字节

Ø 字(W):相邻的两个字节组成一个字的长度

Ø 双字(DW):相邻的四个字节组成一个双字的长度.

Ø 字、双字长数据的存储特点:高位存低字节、地位存于高字节。

1.3 数据长度

S7-200 寻址时,可以使用不同的数据长度。不同的数据长度表示的数值范围不同。S7-200 指令也分别需要不同的数据长度。

S7-200系列在存储单元所存放的数据类型有布尔型( BOOL)、整数型( INT )、实数型和字符串型四种。数据长度和数值范围如表所列。

网友A:
这么短就能学到什么吗

网友B:
下来看看,新手学习中

网友C(2016-02-01):
这也太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