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DCS简单区别

楼主(2015-12-22):
       从以下的几点可看出一些区别:

 一、响应速度不同

    PLC最早出现的目的是代替继电器逻辑,因为继电器逻辑的响应速度一般都在几个毫秒以下,因此要求PLC的响应速度要快;而DCS最早出现的目的是代替二次仪表,一般仪表都是测量压力、流量、温度、液位等,响应速度都在几百个毫秒到几秒不等,要求响应速度不高,但控制的计算方法一般都比继电器逻辑复杂,因此DCS牺牲了速度去完成复杂的计算。

二、两者的扫描方式不同

     PLC是从程序的开始一直扫描到程序结束,然后不断循环扫描,可以说是一根肠子通到底的方式;DCS是按控制环扫面,可以说是一个多任务同时工作的方式。

三、I/O冗余

     DCS和PLC都能做到CPU冗余、电源冗余、底板冗余、网络冗余,但目前无论哪个品牌的PLC都没有做到I/O 冗余,而DCS能做到I/O冗余。

      有些PLC厂家支持IO输入冗余,但未必支持IO输出冗余,尤其是DO冗余,其实,许多系统所支持的IO冗余,需要用户通过工程编程来实现,即所谓的软冗余,实际上任何控制系统都可以通过用户编程来实现IO软冗余,也有厂家提供类似的冗余解决案例;但是,这样的IO冗余,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I/O冗余,它具有以下缺陷:(1)缺少充分的硬件诊断信息,即判据不充分;(2)通过用户控制程序运行,占用控制CPU负荷
,实时性不够;设计不当甚至影响用户程序的执行;(3)用户编程水平的参差不齐,不可能全面掌握产品设
计原理,可能存在设计缺陷。最终的结果是冗余了反而不可靠,或降低了可靠性,这样的IO冗余也就是一种
心理安慰。所以,大多数的IO软冗余,既不可靠也不充分,实际上是伪冗余。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IO冗余,必然是内置内嵌的,配合硬件模块的可靠性设计,及其硬件诊断自检与表决机制,无需用户编程,只要组态配置即可完成IO的冗余设计。

网友A:
目前无论哪个品牌的PLC都没有做到I/O 冗余,而DCS能做到I/O冗余。

就凭这一条,楼主是混分也不会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