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压器接地电阻值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5-12-22):
征能ES3000数字式接地电阻仪(多功能型)可使用2、3线法测量接地电阻,并且量程为全自动换档,具有USB接口,可以与电脑相连,接地电阻量程可测量到0.01Ω~3000Ω,电压可以测量到0~100V,抗磁场能力强,小巧等特点。以下为ES3000数字式接地电阻仪(多功能型)测量变压器的接地电阻现场应用。

一、接地电阻精密测量法

1、要测量的变压器接地电阻

2、精密测量接地电阻采用三线连接,辅助接地棒、测试线都连接好后,切换功能测量电阻R模式,按键按“TEST”键开始测量,测量中LED指示灯闪烁,LCD倒计数显示,测量完成后指示灯灭,LCD显示测量值。

3、从被测物体开始,每隔5~10米分别将辅助接地棒呈一直线插入大地,将接地测试线(红、黄、绿)从仪表的H、S、E接口开始对应连接到辅助电流极H、辅助电压极S、被测接地极E上。如上图

二、简易法测量接地电阻法

1、此方法是不使用辅助接地棒的简易测量法,利用现有的接地电阻值最小的接地极作为辅助接地极,使用2条简易测试线连接(即其中H、S接口短接)。

2、可以利用金属水管、消防栓等金属埋设物、商用电力系统的共同接地或建筑物的防雷接地极等来代替辅助接地棒H、S,测量时注意去除所选金属辅助接地体连接点的氧化层,接地电阻简易测试接线如下图,其他操作同精密测量。

3、简易法测量接地电阻,其仪表读数为被测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值与商用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值之和,即:

RE=RX+re

其中:RE为仪表读数值;

RX为被测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值;

re为商用电力系统等共同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值。

那么,被测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值为:

RX=RE-re

采用简易法测量接地电阻,尽量选择re值小的接地体作为辅助接地极,这样仪表读数才更接近真实值。测量时请优先选择金属水管、消防栓做为辅助接地极。

此为征能ES3000数字式接地电阻仪(多功能型)测量变压器的接地电阻现场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