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三相全自动动交流稳压器

楼主(2015-12-22):
机房的稳压柜

高精度全自动交流稳压器是接触调压器,由取样控制电路和伺服电机所组成。

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电压连续平稳、调压范围宽、输出波形失真小和稳压可靠等特点。

结构原理:

主要由接触调压器,取样比较放大控制电路,执行电动机和转动臂等部分组成。当输入电压及负载变化时,取样电路进行取样,并与设定的基准进行比较、放大,按比较结果使执行电机按所需的方向转动,带动调压器的转动臂调整电压使输出电压保持不变,从而达到稳压的目的。

操作顺序及方法

1、当输入电压或负载变化时,机内的伺服电即自动转动调压,会发出转动声属正常现象。

2、使用完毕,先关闭用电设备的电源,然后再关闭稳压器的电源开关,不要把稳压器的电源开关作为用电器的开关使用。

不明白这个调压器怎么上面有两个碳刷

按照说明书,在变压器内部还有个电机受单片机控制板控制碳刷旋转调节电压稳定

那电机不会受电磁干扰吗?

看到碳刷滑动的痕迹

柜内接触器

三相电源接入柜内后,通过接触器供给三个调压器

这类接触器上面的红色接线干什么用呢?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柜子,不错,那个 稳压器 是自动调压工作的吗 ?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柜子,不错,那个 稳压器 是自...

________________
是是的,电网电压有波动,负载出现变化,稳压器自动化检测调整

网友C:
抓住最后的机会  多上优质图片

网友D:
接触器上面的红色接线是接触器的线圈引线,用来控制接触器的吸合和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触器上面的红色接线是接触器的线圈引线,用来控制接触器...

_______________

这个接触器线圈功率应该是比较大的

看绿色线压端子处都有点发黑。

网友E:
这个设备还是第一次见到的。

网友F:
碳刷相当于调压器的触片,红线是二次抽头,用这个来调节二次电压的

网友G:
这东东见过,山特的,50kva换过接触器

网友H(2016-01-25):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