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fbs-14MAT的plc与威纶通通讯问题

楼主(2015-12-22):
如题,为何永宏plc不能和维纶触屏连接,貌似设置都已设置好了,在线模拟也不行,plc连不上,请高人解答

网友A:
永宏的PLC好像有个万能站号,你可以把PLC的站号设成万能站号试试,另外我用永宏的PLC连W威纶的屏站号好像都是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永宏的PLC好像有个万能站号,你可以把PLC的站号设成...

 萬能站號是255

网友C(2016-06-03):
我都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D:
波特率、端口号设置正确了,其余都默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