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变压器的防雷保护措施

楼主(2015-12-22):
 雷击损坏配变过去单纯认为是雷电波进入高压绕组引起,实际上这种认识带有程度的片面性。理论分析和实际试验表明:配变雷害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配电系统遭受雷害时的“正反变换”的过电压引起,而反变换过电压损坏事故尤甚。现就正反变换过电压发展过程进行分析,讨论配变的防雷保护。

  1 正反变换过电压

  1.1 正变换过电压当低压侧线路遭受雷击时,雷击电流侵入低压绕组经中性点接地装置入地,接地电流Ijd在接地电阻Rjd上产生压降。这个压降使得低压侧中性点电位急剧升高。它叠加在低压绕组出现过电压,危及低压绕组。同时,这个电压通过高低压绕组的电磁感应按变比升高至高压侧,与高压绕组的相电压叠加,致使高压绕组出现危险的过电压。这种由于低压绕组遭受雷击过电压,通过电磁感应变换到高压侧,引起高压绕组过电压的现象叫“正变换”过电压。

  1.2 反变换过电压当高压侧线路遭受雷击时,雷电流通过高压侧避雷器放电入地,接地电流Ijd在接地电阻Rjd上产生压降。这个压降作用在低压侧中性点上,而低压侧出线此时相当于经电阻接地,因此,电压绝大部分加在低压绕组上了。又经电磁感应,这个压降以变比升高至高压侧,并叠加于高压绕组的相电压上,致使高压绕组出现过电压而导致击穿事故。这种由于高压侧遭受雷击,作用于低压侧,通过电磁感应又变换到高压侧,引起高压绕组过电压的现象叫“反变换过电压”。

  2 变压器不同接线对正反变换过电压的影响

  2.1 Yzn11接线。当低压侧线路落雷时,雷电流进入低压侧的两个“半绕组”中,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在每个铁心柱上的磁通正好互相抵消,因而也就不会在高压绕组中产生正变换过电压。在高压侧线路落雷时,实际上由于变压器结构和漏磁等原因引起磁路不对称,因而磁通不可能完全抵消,正反变换过电压仍然存在,但是较小,可认为有较好的防雷作用。

  2.2 Yyn0接线

  这种接法的变压器是我国的一种标准接线。它有很多优点:①正常时能保持各相电压不变,同时能提供380/220V两种不同的电压以满足用户要求;②发生单相接地短路时,可避免另两相电压的升高;③可避免高压窜入低压侧的危险。因此,配电网中几乎所有配变均采用此种接法。

  3 Yyn0接线配变的防雷保护

  3.1 高压侧装设避雷器以防止雷击过电压。

  3.1.1 在配变高压侧装设避雷器,能有效防止高压侧线路落雷时雷电波袭入而损坏配变,工程中常在配变高压侧装设FS—10阀型避雷器。

  3.1.2 高压侧装设避雷器后。避雷器接地线应与变压器外壳以及低压侧中性点连接后共同接地,以充分发挥避雷器限压作用和防止逆闪络。

  3.2 低压侧装设避雷器以限制正变换过电压。

  对于Yyn0配变,即使高压侧装有避雷器,仍然不可避免来自高压侧进行波的反变换或来自低压侧进行波的正变换过电压。当低压侧装设一组避雷器后,正反变换过电压就可以受到限制。

  用正反变换过电压理论分析。产生正反变换过电压是由于低压绕组过电压引起。因此,只要设法限制低压绕组过电压的幅值,正反变换过电压就可得到限制。低压侧装设避雷器就是用来限制低压绕组过电压的幅值,有了低压避雷器,正反变换过电压也就得到有效的抑制,从而也就可以保护高压绕组。

网友A:
变压器接线方式真的难以搞懂!全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