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3V称重模块零点跟踪

楼主(2015-12-22):
零点跟踪强度 、零点跟踪范围 、零点判断之间是什么关系、举例说明

网友A(2016-02-01):
零点跟踪强度:零点跟踪就是在空称状态时保持零点的稳定。零点跟踪强度是指称的数值在该范围之内(包含正负范围),都会被追踪为0。用于降低温飘的影响

零点跟踪范围:零点跟踪的累计范围,累计超出此范围,则不继续跟踪,累计范围是由零点跟踪强度计算得来的,如:零点跟踪强度为10,空称状态下值变化到5,这值在跟踪强度范围内会清一次0,第二次变化为7,这值也在跟踪强度范围内,第三次变化为-5,这值也在跟踪强度范围内,三次的累加值为5+7+(-5)=7。

零点判断:在零点上下限范围为空称,也就是零点。

网友B(2017-08-03):
嗯,讲解的很详细,实验后能达到预想的效果!

引用 网友A:
零点跟踪强度:零点跟踪就是在空称状态时保持零点的稳定。...

网友C(2017-10-14):
加油 加油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加油吧我的积分,为了积分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