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434TE与1756-L73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5-12-22):
使用MT4434TE,通过1756-EN2T实现与1756-L73的以太网通讯,由于厂家提供的手册中只有与1769的通讯(CPU自带以太网口,处理器槽位默认为0)与1756的应用有一些区别,我们的应用是一套1756的冗余系统要与最多18块屏进行通讯?

请告知具体的通讯设置方法,以及告知屏与PLC连接是否有数量限制?

网友A:
没有使用过以太网通讯,不过你说的是1769跟1756的CPU机架槽号不一样吧,我要没记错的话。1756的CPU也是0机架,前面的电源模块不影响槽号。然后使用RSnetwork来配置吧,具体没用过!

楼主:
问题已解决,CPU只能放在0槽,以太网的槽号无所谓,虽然有局限性,但不影响使用。

感谢回复!